求:用xscale的pxa255的芯片的时候,是不是通用的sdk不好使用了,是不是要专用的sdk啊

楼主:
求:用xscale的pxa255的芯片的时候,是不是通用的sdk不好使用了,是不是要专用的sdk啊
是不是在通用的sdk的基础上,不同的硬件开发平台要相关的sdk,

如果手头上没有,该怎么解决.,好像是要PAXA255_EMBOOR_SDK

小弟,刚刚上路,望高人指点

网友:
SDK和具体的CPU是没有关系的,它只和你CPU的类型(ARM,MIPS,SH4,X86,X86 EMLATOR)以及你定制系统的时候所选择的模块有关系。

你开发的东西是基于什么样的硬件平台呢?如果是mobile设备(smartphone,ppc)那么你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的mobile sdk,如果是定制的硬件平台,那么你就要找系统开发的人给你提供SDK。

当然一些和硬件无关的程序,也可以使用standare sdk来做,但是没办法连机调试(或者可以先在emlator上调试好了,再选择Win32(WCE ARMV4I) Release)编译,然后放到设备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