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在一个对话框实现多个页面切换,怎么实现?
chenxiaoang
chenxiaoang

网友A(2007-12-15):
在一个对话框实现多个页面切换,怎么实现?
问题:
在一个对话框里有很多的控件,系统不带鼠标。通过外部的控制按钮来实现页面切换,比方按下F1出现一个static,按下F2出现一个在static外置出现一个Edit,不做成多个对话框,就在一个对话框实现。怎么实现是最合理的?
我的思路:
在对话框里用tabcontrol,但问题出现了,tabcontrol里那些tab1,tab2怎么隐藏,我要的效果是外部控制面板的按钮来代替tab1,tab2的。不知道怎么实现?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来实现?通过对控件的hide和show之类就不要了,因为界面重叠的控件太多太乱。
请各位积极发言!
其他
控制面板
对话框

网友B:
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应用程序,很是头痛,请各位高手给个好的方法!
我用的是winCE5.0系统,用EVC4.0+SP4编写应用,做一个系统设置的程序,跟楼上所说的问题相同,另外,为了界面美观,我准备了一些控件和背景的bitmap准备加上去,不知怎么做好些.

网友C:
为了不乱,你可以通过MOVEWINDOW去安排位置啊,其它方法么,期待高人.至少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D:
通过设置控件的VISIBILE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