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语言开发时,应该怎么样节约内存?

楼主:
内存永远是宝贵而不够用的。

以Vxworks系统,C语言为例,

请高手谈谈,编写代码时,应该如何注意节约内存分配。

比如,
static变量使用,
局部变量使用,
常量使用,
全局变量使用,
指针使用,
等等。

谢谢。

网友:
内存分配不能节省内存
要节省内存的话用支持磁盘文件交换的算法

网友:
换句话说:比较一下,
是static变量使用节省内存呢?还是换成局部变量使用会节省内存呢?
那么类推,常量使用?
全局变量使用?
指针使用?

网友:
不是这样简单比的。建议你先看看static,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堆,栈等和内存分配相关的内容。
比如你要做个循环计数,肯定用动态局部变量省内存合适;
如果你要在几个函数间共享数据,肯定用全局的变量合适。

粗略的说起来,需要注意几点:
初始化任务的时候,合理分配任务栈的大小。这里的内存分配以后,其它函数不能用了,所以栈太大浪费;但是,为了保证在极限情况下栈不溢出,栈又要够用才行。
减少递归函数和函数调用的层数。
少在数据段,BSS段和栈段使用大数组或者大的内存块。尽量在堆段malloc或者new。
函数传递的时候尽量传址或者引用,少用传值。

网友:
尽量少用static变量,函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这么问,你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如果不明白的话:
从两个地方考虑这些变量的区别

生存期 和 作用域

存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