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大建短信平台,可以接受用户发送来的消息??

楼主:
如何大建短信平台,可以接受用户发送来的消息??求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具体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以及需要购买什么样的设备,如何开发等。。。。

网友:
有短信猫和 企业短信网关方式.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要看您的具体需求.详细请登陆WWW.LONGTIMECN.COM或020-88149720 咨询

网友:
你的这个短信息平台的要求是什么?
比如说,要求能同时处理多少个终端的短信?
另外,你的这个平台的应用环境是怎么样的?
这些都要说清楚哦!

网友:
对,你要说出你的短信量多大?
短信不多可以用短信猫 ,大概400多元吧,到处都有卖的。功能很简单,读写串口即可接收和发送短信,也可以接收短信回报。直接用普通手机的sim卡就可以。

网友:
软件介绍:

1.采用配置文件设置参数,根据客户的需求设置不同的参数,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2.数据的提取和更新采用存储过程实现。提高操作性能。
3.对每个串口可以设置不同的工作方式。1.接收方式,2.发送方式,3全双工方式。根据串口功能设置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提高短信的实时性!
4.可以设置串口支持那种网络,1.移动,2.联通,3.全部.例如:COM1、COM2(SIM卡是移动)给移动号码发送短信.COM3(SIM联通)给联通发送.
此功能很适合短信包月卡,移动给移动发送,联通给联通发送。采用短信包月卡,费用非常廉价!
5.对发送失败的短信采取重试方式。采用2种重试方式:1.直接循环此条短信到指定的次数,2.保存短信到失败队列,然后继续发送。最后再循环发送失败队列的短信
对系统的代码及算法进行优化,缩短发送短信的速度和成功率。
6.对操作过程中一些状态和动作写入日志文件(按日期命名).如果系统运行失败,可以通过日志查找原因.
7.支持免提短信(直接显示手机屏幕上)和普通短信!

本系统封装了短信的编码、解码等复杂的过程。客户只需要把要发送的短信写入数据库,或者从数据库读取接收到的短信!操作简单,灵活性高,适合C/S,B/S项目开发.
是中小型企业实现短信通的最佳解决方案!

工作流程:从数据库提取COM口要处理的数据>放入发送队列>执行发送过程>发送状态写入数据库

产品报价:

我们诚招全国代理商(正规注册公司,企业具备一定销售能力),联系邮箱:net20#126.com

序号 授权串口数 群发速度(条/小时) 适合对象 价格
1 1 600-800 个人 免费
2 8 4800-5500 小型公司或个人 2K
3 16 10000-11000 中小型公司 3K
4 32 21000-23000 小型企业 3.5K
5 64 40000-45000 中型企业 5K
6 不限(64-255) 50000以上 适合短信网关公司 6K
www.xhsms.com
sms.xhsms.com 测试平台
QQ:117482219

网友:
标题:硬件短信平台
内容:(一)方寸硬件短信平台
目前硬件短信平台以稳定性、即时性在短信应用市场上牢牢站住脚跟,虽然很多sp短信通道可以选择,但是由于依赖网络,且随着接入的开发商增多,垃圾短信成千上万,而sp商在服务器上的投入并没有增加,导致大部分sp短信通道经常堵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sp经常去掉开发商提交的短信,严重影响客户的使用,而硬件短信平台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设备,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以实现短信查询,短信投票,短信通知等短信应用
2.短信资费由手机卡决定,在手机卡上冲多少发多少,且接受短信不扣费,非常透明
3.一些重要的短信应用,硬件短信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够很好的胜任,而sp短信通道确不具备

(二)短信数据库接口
通过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能使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三)方寸科技的优势
深圳方寸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应用方面软、硬件产品开发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无线移动数据产品、互联网应用系统、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服务和解决方案。

我们的硬件短信平台可以持续稳定运行,适合各种管理软件的短信方面的需求
网址∶http://www.fcwww.com/
联系人∶陈生
电话∶0755-25996144
QQ∶393376247

网友:
目前中国有四种短信平台.优缺点可以比较.详细可以参考:http://www.longtimecn.cn/cn/products_view.asp?id=67

网友: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