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编程问题

楼主(2007-12-13):
ARM编程问题
请教一下,什么是中断分发程序?
以下语句我有些不明白。
ldr r0, = HandleIRQ ,它的意思是把HandleIRQ的内容读到r0中,可中间为什么用等号呢?
程序

网友A:
看看你汇编器的语法...

网友B:
等号意味着
这不是一个立即数
而是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存放着实际的32位立即数
怎么说呢
因为ARM是32位的系统
你分析一下它的指令格式就知道了
如果要载入32位立即数
就要采取这种方法

网友C:
谢谢Focus,我明白了。

网友D:
我觉得理解成伪指令更好。
这样写编译器会根据你的参数进行优化,编译出来的机器指令形式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