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中 APP怎样发送iocontrol调用FMD驱动中的FMD_OEMIoControl函数

楼主:
其他的驱动可以通过CreateFile建立一个handler,然后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来发送iocontrol给驱动

但是这个FMD的驱动我不知道怎样调用CreateFile建立一个handler,网上有使用DSK1作为CreateFile的参数的,
还有\\XXX\\Vol:为参数,我都实验了,handler不能建立!

应该使用什么参数?

网友:
刚刚使用OpenStore函数,好像可以调用到驱动的iocontrol函数:
    HANDLE flashDevice = NULL;

    flashDevice = OpenStore(TEXT("SMFLASH"));

     if (0 == DeviceIoControl(flashDevice, MY_FUNCTION, NULL, 0,
                NULL, 0, (unsigned long *)&ret, NULL))
     {
        printf("DeviceIoControl error=%x ret=%d\n", GetLastError(),     ret);
     }

多测试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