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7 IO口的访问?

楼主:
   目前用的LPC2220,菲利普的一款。 GPIO的访问,有4个口,P0~P3,想问P3口的怎么访问?
   如  引脚 P3.27  怎么给设置0或1 ?

网友:
      IO0DIR=0x00000C04;
          IO0SET =0x00000C00;                // P0.10  H
看这个例子

网友:
P0口的我知道啊,我的意思是,P3口怎么访问,难到和P0一样?

网友:
不管是哪个通道,首先要设置引脚功能选择寄存器,只是P3口没有P0那么简单明了,其余口的选择或初始化会受到其他引脚的影响。

网友:
因为P3口有复用功能

网友:
我倒, 难道遇到比我还懒的人

datasheet  你看了诶???

大哥

我佩服你,想你致敬!

网友:
把 P3.27     设置成io口就可以了~看规格书吧

网友:
同意6楼的,不过好像是应该看user manual,楼主好好看书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把那个端口设置成io的cmos_in或TTL_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