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控制直溜电机的设备,在编程时有个问题,在keil中显示错误是没有相应的数与之匹配,请教高手改改!程序附下:

   电机的正反转程序:

    ORG                0000H
    MIAN:         MOV  DPTR,#PORT2   ;0832地址
                    MOV  A,80H
                MOVX @DPTR,A
                INC   DPTR
                MOVX  @DPTR,A  ;启动D/A转换
                MOV   P1,#FFH
                MOV   A,P1     ;读入开关状态
                JB    ACC.0,Z1  ;正向四个Z1/Z2/Z3/Z4
                JB    ACC.1,Z2
                JB    ACC.2,Z3
                JB    ACC.3,Z4
                JB    ACC.4,F1   ;反向四个F1,F2,F3,F4
                JB    ACC.5,F2
                JB    ACC.6,F3
                JB    ACC.7,F4
                SJMP  MAIN
ZZ4:          MOV   R3,#80H   ;80H对应0伏
                MOV   A,#30H    ;脉宽
                MOV   R2,A
Z42:           DJNZ   R3,Z42   ;这期间输出0伏
                MOV   A,#0FFH   ; 对应+5伏电平
                MOV   DPTR,PORT2  ;送0832地址
                MOVX  @DPTR, A
                INC   DPTR
                MOVX  @DPTR    ;启动D/A
Z43:           DJNZ  R2,Z43   ;延时期间输出+5伏脉冲
                SJMP   MAIN
Z3:             MOV   R3,#80H
                MOV   A,#40H   ;不同脉宽
                MOV   R2,A
                SJMP  Z42
Z2:             MOV   R3,#80H  ;注意R2和R3对应的输出
                MOV   A,#60H
                MOV   R2,A
                SJMP  Z42
Z1:             MOV   R3,#80H
                MOV   A,#80H
                MOV   R2,A
                SJMP  Z42
F1:             MOV   R3,#80H
                MOV   A,#20H
                MOV   R2,A
F11:            DJNZ   R2,F11   ;延时输出0
                MOV    A ,#00H
                MOV    DPTR,#PROT2
                MOVX   @DPTR,A  ;输出5伏
                INC   DPTR,A    ;启动D/A
                MOVX  @DPT
F12:            DJNZ R3 F12    ;输出-5伏
                LJMP  MAIN
F2:             MOV R3,#60H   ;这一段是装反转参数共四种
                MOV  A,#80H
                MOV  R2,A
                SJMP  F11

F3:             MOV R3,#40H
                MOV A,#80H
                MOV R2,A
                SJMP  F11
F1:             MOV  R3,#30H
                MOV  A, #80H   ;这是用R2,R3传送参数
                MOV  R2,A
                SJMP F11    ;装参数后转处理
                  END

网友:
KEIL C没有说具体哪行出错吗?

与之匹配是与谁匹配?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哪种直流电机哈?

我用过的直流电机,就用继电器转接入电极换一下,不OK正反转了,呵呵

网友:
0832DA转换数据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