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at89s52的菜鸟问题

楼主:
请教一些关于at89s52的菜鸟问题

我打拴用at89s52作一个正弦波的发生器,外用ad9851,我把两者连号后发现了一件事:我不会连at89s52的外围电路!!我也觉得很丢脸,希望大家回答我这几个问题:

  1,当然是at89s52的REST怎样连?

  2,  AT89S52可不可以用c52或者c51,s51替代?

3,我这个电路输出的幅度和频率可达多少?怎样

网友:
1,当然是at89s52的REST怎样连?

一般普通是这样连的
     5v
   -----
   |    |
K|     -
   |    =电解电容
   ----------------单片机rset端
     -地

2,  AT89S52可不可以用c52或者c51,s51替代
我相信可以!只要你程序不用到S52特有的功能!

第一次帮人家答帖  见笑!

网友:
用imp813可靠,
上电复位、电压监控、看门狗,

网友:
随便找本51单片机的书,上面都讲了Reset电路的。简单的外围电路都有的啊。

网友:
外围电路的连接已规定好了,好好找本数看看或在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