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 4x4键盘问题,有四个键值始终不对,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TK1117] 4x4 4x4键盘问题,有四个键值始终不对,请大家帮帮忙
用89c2051做了一个键盘,P1.0-P1.3接上拉电阻,程序如下:
uchar getkey()
{
    uchar recode,key;
    uchar sccode;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200);                 //延时1MS
        if((P1&0xF0)!=0xF0)
        {
            sccode=0xFE;
        while((sccode&0x10)!=0)
        {                                 P1=sccode;
                 if((P1&0xF0)!=0xF0)
                                          {
                                     recode=(P1&0xF0)|0x0F;
         keydd=0;                         key=(~sccode)+(~recode);
         key=changekey(key);
         return (key);                        }
    else sccode=(sccode<<1)|0x01;
    }
    }
    }
    if((P1&0xF0)==0xF0)
        {
        delay(200);
        if((P1&0xF0)==0xF0)
            {
             keydd=1;
             return 0;
             }
        }
}

uchar changekey(uchar keystate)
{
    switch(keystate)
        {

            case 0x41: keystate=0x47;break;
            case 0x42: keystate=0x49;break;
            case 0x44: keystate=0x45;break;
            case 0x48: keystate=0x42;break;
            case 0x22: keystate=0x48;break;
            case 0x24: keystate=0x46;break;
            case 0x28: keystate=0x43;break;
            case 0x11: keystate=0x51;break;
            case 0x12: keystate=0x16;break;
            case 0x14: keystate=0x11;break;
            case 0x18: keystate=0x41;break;

            *case 0x01: keystate=0x50;break;
            *case 0x02: keystate=0x15;break;
            *case 0x04: keystate=0x12;break;
            *case 0x08: keystate=0x44;break;

            default: break;
           }
    DOG=!DOG;
    return (keystate);

}

其中打*的四句不对,始终得不到我想要的值(如:keystate=0x50等),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才给一分,不厚道

我也给一个不厚道的方法

用硬件仿真,在key=changekey(key);这一句处下断点,

现在你肯定是有四个键没有响应,找出那四个键然后执行,期间按这几个键,看它产生的KEY的值,相应的到你的uchar changekey(uchar keystate)里把相应的值改过来即可,嘿嘿

网友:
分不在多,有心则灵。
如果可以但不调试的话建议你在键值不对的地方设置断点,观察是否还存在问题,如果仍存在问题,可能是获取键值的程序有问题,如果单步没问题,全速有问题,那么是硬件上的上拉电阻电量没有释放完全导致的,可以在软件上加入适当的延时,我估计你是第二个原因。

网友:
怎么可能没释放完...

呵呵,只要没加电容,上拉是直接对地的放电,那放的叫一个爽

电子可是以光的速度在跑哈!!

呵呵

网友:
我晕,怎么会有0x01、0x02、0x04、0x08?不应该是0x81、0x82、0x84、0x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