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usb开发板的EEPROM里面写VID/PID为0x04B4/0x1004后开 ...

楼主(2007-01-05):
往usb开发板的EEPROM里面写VID/PID为0x04B4/0x1004后开发板就歇菜了
固件程序已弄好,上位机程序也已弄好,开发EZ-loader设备驱动程序的最后一步,将PID/VID写入到USB开发板的串行EEPROM中,重新插上开发板,windows怎么不提示找到新硬件啊?大侠伸伸援手,谢谢先。
windows
设备
开发
程序

网友A:
设备会先查看EEPROM的前面是什么数据,如果不同,就会进行不同的操作。你设置了没?

网友B:
我是将 C0 B4 04 04 10 01 00 这个VID/PID值写入到USB开发板的串行EEPROM中,用的是EZUSB控制面板的Vend_Ax.hex;VID/PID 0x04B4/0x1004对应于固件下载前的设备驱动程序。烦请帮我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C:
如果EEPROM开头是C0,就会从RAM里读程序来执行(PC刚下载进去的),如果是C2,则会从EEPROM中读取程序执行,需要先把程序烧到EEPROM里面。
如果现在PC找不到硬件了,可能是EEPROM里的东西乱掉了,先把EEPROM拔下来,再插上PC,PC就可以找到了,这时再带电插上EEPROM,下载一个EEPROM内容恢复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D:
确定你的PID VID都是两个bytes? 我遇到的都是4 byte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