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串口上建立ppp协议栈的问题

楼主:
client为windows的PPP协议栈,在服务器端串口读出下面的数据,看起来根本就不是PPP的帧格式,都没有看到7E码。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网友:
是ascii,翻译过来是: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一直循环
C    L     I    E     N    T........

网友:
一直都是这个,没有别的?

网友:
给你贴一些,你看看:
Tot bytes:46
Group 1:idx 0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1 7D 20 7D 34 7D 22 |~.}#.!}!}!}.}4}"
7D 26 7D 20 7D 20 7D 20 7D 20 7D 25 7D 26 D8 B5 |}&}.}.}.}.}}&..
28 7D 3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4 79 7E 00 00 |(}0}'}"}(}"ty~..
The end

OutPkt[46]: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
B0 1C DA E8 03 05 C2 23 05 50 CF 7D 27 7D 22 7D |.......#.P.}'}"}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54
Group 1:idx 0
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9}"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
7D 22 7D 25 7D 26 B0 7D 3C DA E8 7D 23 7D 25 C2 |}"}}&.}<..}#}
23 7D 25 DD C3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The end

OutPkt[54]: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
B0 1C DA E8 03 05 C2 23 05 50 CF 7D 27 7D 22 7D |.......#.P.}'}"}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54
Group 1:idx 0
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9}"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
7D 22 7D 25 7D 26 B0 7D 3C DA E8 7D 23 7D 25 C2 |}"}}&.}<..}#}
23 7D 25 DD C3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The end

OutPkt[54]: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10
Group 1:idx 0
03 01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6C 50 08 02 05 06 |..........lP....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46
Group 1:idx 0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2 7D 20 7D 34 7D 22 |~.}#.!}!}"}.}4}"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5 7D 26 D8 B5 |}&}.}*}.}.}}&..
28 7D 3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8C E2 7E 25 C2 |(}0}'}"}(}"..~
The end

OutPkt[46]: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
B0 1C DA E8 03 05 C2 23 05 50 CF 7D 27 7D 22 7D |.......#.
P.}'}"}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54
Group 1:idx 0
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9}"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
7D 22 7D 25 7D 26 B0 7D 3C DA E8 7D 23 7D 25 C2 |}"}}&.}<..}#}
23 7D 25 DD C3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The end

OutPkt[54]: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
B0 1C DA E8 03 05 C2 23 05 50 CF 7D 27 7D 22 7D |.......#.P.}'}"}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54
Group 1:idx 0
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9}"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
7D 22 7D 25 7D 26 B0 7D 3C DA E8 7D 23 7D 25 C2 |}"}}&.}<..}#}
23 7D 25 DD C3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The end

OutPkt[54]: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0
Group 1:idx 0
02 02 00 14 02 06 00 0A 00 00 05 06 D8 B5 28 10 |..............(.
07 02 08 02 67 8B C2 23 05 50 CF 7D 27 7D 22 7D |....g..#.P.}'}"}
The end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1 00 19 14 B1 15 CB 8C 10 0E 3E 59 16 2D 57 |...........>Y.-W
4C C3 74 18 66 17 E2 80 A8 2B 60 7D 27 7D 22 7D |L.t.f....+`}'}"}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29
Group 1:idx 0
7E FF 03 C2 23 02 01 00 15 10 FD E9 F3 55 DB 93 |~...#........U..
2D D4 BA D8 1A E3 24 FD 51 B7 1D B6 7E 22 7D 28 |-.....$.Q...~"}(
The end

OutPkt[29]: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2 00 19 14 12 77 8E 10 B4 33 44 9F FD 15 A0 |......w...3D....
55 ED 1F A4 33 84 50 4E 37 BF B1 7D 27 7D 22 7D |U...3.PN7..}'}"}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29
Group 1:idx 0
7E FF 03 C2 23 02 02 00 15 10 8F FA 52 F2 85 1E |~...#.......R...
A1 33 E4 88 56 1F FD 27 C0 0B 28 F3 7E 22 7D 28 |.3..V..'..(.~"}(
The end

OutPkt[29]: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3 00 19 14 C2 A8 A0 62 A7 27 98 B5 33 CC 38 |........b.'..3.8
2E 66 99 7E CE 40
8D 6C 96 83 18 7D 27 7D 22 7D |.f.~.@.l...}'}"}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29
Group 1:idx 0
7E FF 03 C2 23 02 03 00 15 10 E3 68 69 AF 81 61 |~...#......hi..a
C4 AC CC B8 F5 DF 48 D3 B5 36 7F 19 7E 22 7D 28 |......H..6..~"}(
The end

OutPkt[29]: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4 00 19 14 C1 A8 01 84 E9 EA 3C 99 B9 52 1F |...........<..R.
D5 2F E2 A8 39 4C 99 D9 C3 F8 C7 7D 27 7D 22 7D |./..9L.....}'}"}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29
Group 1:idx 0
7E FF 03 C2 23 02 04 00 15 10 A6 1B 8E 02 89 4E |~...#..........N
1C 62 55 04 CD 9C 7C 98 B1 31 1A 74 7E 22 7D 28 |.bU...|..1.t~"}(
The end

OutPkt[29]: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5 00 19 14 10 77 B0 74 7B 7C 2F 4D 8D A7 54 |......w.t{|/M..T
4C 46 FA 21 72 A6 74 94 BF B0 9B 7D 27 7D 22 7D |LF.!r.t....}'}"}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29
Group 1:idx 0
7E FF 03 C2 23 02 05 00 15 10 47 78 34 97 BF 22 |~...#.....Gx4.."
50 67 2D C3 EF BA 94 39 5B 4A 2B 9C 7E 22 7D 28 |Pg-....9[J+.~"}(
The end

OutPkt[29]: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25
Group 1:idx 0
01 06 00 19 14 AD 15 AF 34 5B DD 71 CF B0 CB D9 |........4[.q....
91 AC E1 E9 7B 4F 1E 9F 8B F7 8F 7D 27 7D 22 7D |....{O.....}'}"}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30
Group 1:idx 0
7E FF 03 C2 23 02 06 00 15 10 C4 06 56 A0 95 D2 |~...#.......V...
95 5F 5C A4 7D 33 C1 79 37 43 20 B4 BC 7E 7D 28 |._\.}3.y7C...~}(
The end

OutPkt[30]: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4
Group 1:idx 0
03 01 00 04 C2 BC 15 AF 34 5B DD 71 CF B0 CB D9 |........4[.q....
The end

Ppp Send:
Tot bytes:30
Group 1:idx 0
7E FF 03 80 21 01 01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6E DB 7E 7D 28 |...........n.~}(
The end

OutPkt[30]: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4
Group 1:idx 0
03 02 00 04 A6 53 15 AF 34 5B DD 71 CF B0 CB D9 |.....S..4[.q....
The end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4
Group 1:idx 0
03 03 00 04 7A 09 15 AF 34 5B DD 7
1 CF B0 CB D9 |....z...4[.q....
The end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4
Group 1:idx 0
03 04 00 04 7F 85 15 AF 34 5B DD 71 CF B0 CB D9 |........4[.q....
The end
tcpip_callback:POST.

Ppp Recv:
Tot bytes:4
Group 1:idx 0
03 05 00 04 A3 DF 15 AF 34 5B DD 71 CF B0 CB D9 |........4[.q....

NORMAL task 3: Totl:10000 Free:9188 Used: 812

网友:
是ascii,翻译过来是: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0x43 0x4c 0x49 0x45 0x4e 0x54 ...一直循环
C    L     I    E     N    T........

-----------------------------------------------------

对,就是这个!我观察了一下,服务器应答“43 4C 49 45 4E 54 53 45 52 56 45 52 ”以后,
客户端才开始发送正常在带7e码的帧。
我还是不明白,前面为什么要发送"CLIENT"? RFC1661和RFC1662上好像都没说啊?

网友:
这个跟1661,1662都没关系,估计是ms自己的应用附加通信协议..

网友:
"估计是ms自己的应用附加通信协议"?
应该不是吧

它发了“CLIENT”,服务器必需给它回应"CLIENTSERVER",它才会继续后面的认证,
要不然它就反复发。

我用VxWorks作服务器时也能连上,说明VxWorks的PPP会给它回应"CLIENT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