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uild plateform后为什么没有NB.bin文件

楼主(2007-02-25):
在build plateform后为什么没有NB.bin文件
在PUBLIC下的相应的工程文件里为什么没有NB.BIN文件啊..
但上面没有显示编译有问题啊
而且后来我在上面做了些修改,比如旋转什么的后
再make image后,也没有出现问题
但就是见不到NK.BIN文件啊
而且
工程
PUBLIC

网友A:
设置问题,或者是路径问题,搜索之

网友B:
默认的话应该在Debug或者Release文件夹里的.
找不到的话,如楼上所说的,搜索下文件.

网友C:
我把wince420安装在D盘
直接搜索,输入NK.BIN都搜索不到
下午通过命令blddemo clean -q来编译
发现到calling makeing---please wait
就出现了'MAKEIMG'不是内部或外部指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者批处理文件
然后就显示了
BLDDEMO:build complete.
想问下,为什么没有MAKEIMG啊?
该怎么办才能有啊,不然是不是就无法生成NK.BIN文件啊...

网友D:
应该是NK.bin吧
在pb的菜单下找到Open Release Direcory项,打开命令行窗口,在这个窗口下运行makeimg

网友E:
已经找到了
汗..
谢谢大家
有了新的两个问题,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