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串口模块的问题研究

楼主(2007-04-19):
pc104串口模块的问题研究
大家好,最近在pc104上开发一个项目,用到一个pc104的串口模块,驱动程序厂商已经给了,但是做的是基于dos系统下的一个驱动程序.我想直接把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一起编译到工程中的话,可以行不通,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想问问,在pc104上增加模块的快的话,需要在vxWorks中做那些工作??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了!
工程
工作
应用程序
开发

网友A:
加入.o驱动库文件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指点,不过有个问题:我的驱动程序就是一个.h文件,提供操作串口板的接口函数,为自己的应用程序所用.没有.o驱动文件.请问我该怎么做?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大虾们 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弟,很急!!顶起来啊

网友D:
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应用程序一起编译,一种是按照驱动程序开发的步骤一步一步修改vxWorks源文件,使之能够按照统一的文件系统管理方法;我想打算用第二中方式,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E:
哪个公司的104?

网友F:
和哪个公司有关系吗??
北京国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便于问题的讨论,给出一部分驱动程序代码(读串口)
void SioRxRead(unsigned int port,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Buf)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addr;
outportb(CBaseAddr+0x0F, 0x90);
addr=0x00+port;
if((Len>0) && (Len<=2047))
{
for(i=0; i
{
Buf
=inportb(CBaseAddr+addr);
}
}
}
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了!!急....

网友G(2008-04-30):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