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51汇编器,天明生成的.obj文件,lst文件,hex文件 ...

楼主(2007-04-08):
不同的51汇编器,天明生成的.obj文件,lst文件,hex文件,那几个文件肯定是相同的?
不同的51汇编器,天明生成的.obj文件,lst文件,hex文件,那几个文件肯定是相同的?
肯定
天明

网友A:
没有肯定会相同的,只有可能相同
.obj文件----不同的编译器用的取词意和取指令方式不一样,会不同.典型的VC和BCB对++这个前后缀不同的处理
lst文件----既然生成的目标码不一样,那么代码空间的计算,设定,对芯片空间的处理当然也不一样
hex文件----同.OBJ文件,但是HEX文件的文件结构只有一个,具体可以去找找HEX文件结构标准

网友B:
hex文件肯定是一样的。他最终要烧到mcu里面的!

网友C:
booming(信誉值由于系统错误导致) ( ) 信誉:100 Blog 加为好友 2007-04-08 21:39:15 得分: 0
hex文件肯定是一样的。他最终要烧到mcu里面的!
////////
不是,您可以看编译原理,不用的取语义的策略,就能有不同的语法树生成,虽然说不会有二异性,但是语法解析的结果不是唯一的...
所以,HEX可以不一样,上面我也说了,生成的HEX文件的结构是一样的,这个没问题
HEX文件结构和生成代码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网友D:
哦,我感觉要不一样也是地址不一样.但机器码是一样的.

网友E:
机器码这个主要是机器的体系结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