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看我个大菜鸟啊,只要您话几分钟时间看一下,我就为您送分啦!

楼主:
我想在VC里面实现禁止使用USB存储器,光驱,软驱,该怎么做啊?比如检测到U盘之类的就自动移除,要是已经再使用U盘就强制禁止使用。光驱和软驱也一样,反正不允许用户使用。

修改注册表的方法不可以使用哦。

我是一个菜鸟,见笑了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首先获得设备控制柄hdlc,然后用exit()来检测事件发生后终止掉

网友:
有见解!
可惜我不懂具体是怎么弄的,看msdn也看不懂,惭愧也

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
1)、比较简单的方法用SetupDixxx函数可以达到目的,安装DDK有一个例子devcon,可以启用禁用各种设备,如同设备管理器中那样。

2)、方法1存在一定的漏洞,如用户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重新启用设备(但你可以不断地禁用,虽然方法比较笨,但效果还凑和),要想做得更彻底的话,那就做驱动吧,但难度也要大一些,就看你们的需求是怎么样的了。

网友:
用设备过滤驱动
禁用U盘什么的只是小意思,用文件过滤驱动的话,连文件打开读写一起都能给做掉。

网友:
设备过滤驱动,那也只是针对每个设备吧,不能针对所有的设备.我觉得还是

1)、比较简单的方法用SetupDixxx函数可以达到目的,安装DDK有一个例子devcon,可以启用禁用各种设备,如同设备管理器中那样。

2)、方法1存在一定的漏洞,如用户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重新启用设备(但你可以不断地禁用,虽然方法比较笨,但效果还凑和),要想做得更彻底的话,那就做驱动吧,但难度也要大一些,就看你们的需求是怎么样的了。

好一些,简单一些,发表一下见解,别介意,嘿嘿.

网友:
to: oushengfen(逸帆)
设备过滤驱动,那也只是针对每个设备吧,不能针对所有的设备.我觉得还是
////////////////////////////////////////////
我曾经听说过只用一个过滤驱动就可以禁用各种不同的设备,就是你要禁用哪种设备就attach过去,然后将它的各种请求返回拒绝就行了,但具体没有做过,不知行不行得通。

好一些,简单一些,
////////////////////////////////////////////
不太明白兄弟这句话的意思。

发表一下见解,别介意,嘿嘿.
////////////////////////////////////////////
论坛本来就是用来交流的地方,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尽管说出来,只要不涉及到人身伤害,想必大家都不会介意的,呵呵、、

网友:
想请教一下子,如果我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之类的正在使用,比如在使用它们里面的一些程序什么的.

可以实现我想禁用的时候就禁用吗,也就是说即便他在使用这些存储设备里面的程序的时候也能马上禁掉?因为我发现在使用的时候好象禁用不了的.

网友:
我也正在写这方面的程序,具体的想法是通过端口,或是注册表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实现,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