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取usb的使用记录

楼主:
最近在写一个工具,用来读取本机usb使用记录:包括设备型号、驱动类型、使用时间和使用者。
不知道这些信息保存在系统的什么地方(已从注册表中找到一些信息,但是使用时间我一直没找到。。)?从哪里可以取出?有相关的api函数吗?
请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写个驱动,自己保存usb使用记录。

网友:
非要写驱动吗?
我看网上的一些小软件:usblog usbdeview
它们好像是直接读取系统的保存信息的
我现在就不太明白这些信息保存在哪里?

网友:
usbdeview好像是通过枚举当前的USB设备来显示的。它并没有记录吧。

可以通过接收WM_DEVICECHANGE消息来得到U盘插入或拔出事件,但不能记录U盘的读写记录。

网友:
不是 我用过usbdeview  它能读出本机以前的usb使用记录,而且能监听当前的usb设备的使用,
而且usbdeview可以通过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文件读取其他机子的usb记录,
这个应该是注册表文件,但是我从注册表中也查不出usb的使用时间记录,奇怪,继续求助,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顶一下,值得探讨一下的.

网友:
听过bushound吧,他的思路就是编写个filter driver,一切usb操作都会经过这个driver,你可以监视一切啦

网友:
还不不明白 这个和驱动有关吗
如果我只需要找到:曾经在我机子上使用过的那些usb、型号、生产商、第一次使用时间和最经一次时间
向usbdeview一样,感觉它就是从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这个文件中读出这些信息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找,直接找注册表的话只有型号、生产商信息,没有时间信息?
还是注册表根本不保存时间信息?
还是光从注册表下手达不到我的要求?
请指教!

网友:
你先把usbview找过来看看吧。

网友:
我正在做这个
也为时间问题犯愁,楼主解决没有?
解决了,发一下解决办法.
可以确定usblog是没有使用驱动之类的东西,并且也不是实时运行在电脑里截获时间的
只是通过读取某个文件或者注册表得到第一次使用时间和最后一次使用时间的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网友:
写过usb驱动的是不是应该知道记录在哪里了?

网友:
驱动能不能在内核开个线程,监视usb活动,并将其写入WMI中?

网友:
PDF加密文档共享。www.stoon.com.cn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我现在也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