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下了点程序学习如下,有些看不明白,咨询一下

楼主:
程序
#include  "main.h"
/******************************
微控电子  www.mcuc.cn
modbus  RTU  的C51程序
单片机89S52
通信波特率  9600  8位数据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485通位接口
单片机控制板地址  localAddr(变量)
通信可设置数据的地址:
字地址  0  -  255  (只取16位的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16位的低8位)
*******************************/
uint32  dwTickCount,dwIntTick;  //时钟
uint8  idata  sendBuf[16],receBuf[16];  //发送接收缓冲区
uint8  idata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错
uint8  idata  receTimeOut;    //接收超时
uint8  idata  c10ms;      //10ms  计时
bit    b1ms,bt1ms,b10ms,bt10ms,b100ms,bt100ms;  //定时标志位
//  串行中断程序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sendPosi  <  sendCount)  //发送位置<发送字节个数
   {
     sendPosi++;
     ACC  =  sendBuf[sendPosi];
     TB8  =  P;  //加上校验位
     SBUF  =  sendBuf[sendPosi];

         while(TI==0);
   TI=0;
   }
   else
   {
     b485Send  =  0;        //发送完后将485置于接收状态  b485Send=P1^3;  //75LBC184  发送接收控制
     receCount  =  0;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checkoutError  =  0;//==2  偶校验错
   }
}
else  if(RI)
{
   RI  =  0;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
   receBuf[receCount]  =  SBUF;//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ACC  =  receBuf[receCount];
   if(P  !=  RB8)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出错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receCount  &=  0x0f;        //最多一次只能接收16个字节
}
}      //  void  CommIntProc()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TH0  =  TIMER_HIGHT;
dwIntTick++;
bt1ms  =  1;
c10ms++;
       if(c10ms  >=  10)
       {
               c10ms  =  0;            //10ms计时器清零
               bt10ms  =  1;
       }
}      //  void  Timer0IntProc()

//定时处理
void  timeProc(void)
{
static  uint8  c200ms;
     bWatchDog  =  ~  bWatchDog;        //看门狗取反
b1ms  =  0;
b10ms  =  0;
b100ms  =  0;

ET0  =  0;//定时器0禁止
dwTickCount  =  dwIntTick;
ET0  =  1;//定时器1禁止
if(bt1ms)
{
   bt1ms  =  0;
   b1ms  =  1;
               if(receTimeOut>0)
               {
                       receTimeOut--;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
                               b485Send  =  0;              //将485置为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checkoutError  =  0;
                       }
               }
}
if(bt100ms)
{
   bt100ms  =  0;    b100ms  =  1;
}
if(bt10ms)            //判断中断10ms标志位是否1
       {
               bt10ms  =  0;          //清中断10ms标志位
           b10ms  =  1;
               c200ms++;                                      //200ms计时器加1
               if(c200ms  >=  20)                        //判断是否计时到200ms
               {
                       c200ms  =  0;                          //清200ms计时器
                       bRunLED  =  ~bRunLED;          //取反运行指示灯
               }
       }
}      //  void  TimerProc(void)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void)
{
}//void  initUart(void)
//初始化中断
void  initInt(void)
{          initUart();
         EA  =  1;  //总中断允许
}      //  void  initInt(void)
//初始化
void  initProg(void)
{
initInt();
b485Send  =  0;//75LBC184  发送接收控制
}
void  main(void)
{
initProg();
while(1)
{
   timeProc();//定时处理
               checkComm0Modbus();//检查uart0数据
     }
}
就是如何定rtu桢之间>3.5个字符      这里的超时判断看不大明白
谁指点下      qq83310093

网友:
定rtu桢之间>3.5个字符

发四个就完了,对于你说的超时判断,上面的代码我是看懂了,但是,没看到用的,所以
偶也没法猜,所以...

网友:
我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qq:328997835

网友:
看懂了  加我qq啊   给我讲讲

有资料给我一份啊

好把分数发出去

网友:
定时来判断是否超时

网友:
2个问题不明白
1具体是个怎么样的顺序呢

是一帧的内部各数组中断一次调用定时判断一次    还是帧帧间调用定时判断

2比如   发过来   abcabcabc    假如abc为一帧  a b c为这帧的数组
具体弄不明白的程序是如何区分a b和 abc  abc的呢
就是帧内部是bc   帧帧间是ca
这都差不多
程序咋区分的呢

我写的程序少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
1具体是个怎么样的顺序呢

是一帧的内部各数组中断一次调用定时判断一次    还是帧帧间调用定时判断

从接收到第一个被认为有效的信号开始调用定时,如果无效或是超时或是正确接收,都重新清掉"定时器"

网友:
2比如   发过来   abcabcabc    假如abc为一帧  a b c为这帧的数组
具体弄不明白的程序是如何区分a b和 abc  abc的呢
就是帧内部是bc   帧帧间是ca
这都差不多
程序咋区分的呢

这个就得按要求实现相应的状态机来确定:
RTU模式下,开始+数据量+数据+校验+结束
如果能走完这个状态,表示成功接收,如果有异常,则错误

网友:
有时间加我腾讯号吧

举个例子好理解点

还是有点不怎么理解

谢谢您的热心

网友:
main()
{
while(1)
{
watchdog();
modbus();
  }
}
///////////////////////////////////////
void  modbus (void)
{
     uint8  crc;
     if(receCount>7)
      {
    if(receBuf[0]== P0&0x3f&&receBuf[1]==0x03)
        {
         crc=crc16(receBuf,6);
           if(crc == receBuf[7]+(receBuf[6]<<8))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
}
}
你说的状态机是指void  modbus (void)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