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教:EVC4.0进行开发时,总是出现“ERROR”错误提示信息

楼主:
请教:
我用EVC4.0进行嵌入式开发,当选择Win32(WCE emulator)Debug/Release进行Link时,没有问题;但是,把生成的*.exe文件复制到移动设备中(即:手机),设备提示“不是一个有效的Pocket PC应用程序”;
另一方面,当选择Win32(WCE ARMV4/ARMV4I/X86)Debug/Release进行Link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我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初学者,在www.eeworld.net上没有搜到“相关”的内容,书店中有关嵌入式开发的书籍看了一些,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特此请教!

现在,我手中只有一本《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还有什么“好书”,“好”网站,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windows ce.net内核定制及应用开发
windows ce程序设计
你选择的平台不对,所以程序跑不起来
你的target device是什么设备就要选相应的平台

网友:
应该选择什么平台?
是EVC4.2?EVC5.0?还是什么?

网友:
呵呵,你理解错了.平台不是指eVC,eVC应该是开发环境
设备是指pocket pc 2003 Device,还有其他设备,它会有对应的CPU类型,这你应该要选对
或者你没设备的话,你应该是选择模拟器,然后CPU类型就选
win32(wince emulator) Debug.

网友:
顶一下,

楼主该先去网上找一些有关wince应用开发的扫盲知识看看。
ce下开发和pc上还是有很多细节上的区别的。

网友:
选择了emulator,与选择实际设备所生成的应用程序应该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