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读写硬盘分区表

楼主:
 我现在想在vxWorks下实现读写硬盘的分区表,请高手相助,硬盘采用fat32的文件系统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先,很早就期盼eeworld有个VxWorks的版块,现在有了却感觉eeworld没有以前那份活气了。

网友:
不懂
不知sysOutByte是否可以

网友:
这个函数好像不可以,有哪位还能帮个忙阿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阿

网友:
硬盘的分区表 在硬盘的第一个扇区 (0,0,1扇区),这个扇区虽然只有512Byte ,确存放一个磁盘的引导记录 和整个磁盘的分区表,扇区的结尾标志shi 0x55AA, 这个标志 is  called magic id , 在这个 magic id 前面就是 4 个 磁盘分区的Entry , 每个代表一个磁盘分区  , 每个Entry  的结构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略有不同,但是 分区的起始柱面,和分区的大小在这里都有记录,磁盘格式化后,每个Entry 里面也记录 对应分区的文件系统类型 。 但是这个分区是用普通的文件读些函数是访问不到的 。 (为什么?)我只知道在linux 和 Dos 下怎么写程序读这个扇区,Vxwork 下不熟悉,刚刚开始学习,看到有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就说说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现在VxWorks 5.5有源码,你可以看一下usrAtaConfig()函数,该函数会mount文件系统,肯定会去读分区表的,跟踪以下该函数吧。
还有一个可以看的例子是BSP中的mkboot.c文件

网友:
        if(NULL == (cbio = (CBIO_DEV_ID)dcacheDevCreate((CBIO_DEV_ID)blkDevId, (char *)NULL, 128*1024, "/ssfdc/")))
            return (ERROR);

        printf ("\r\n dcacheDevCreate : SUCC \r\n");

        if((usrFdiskPartCreate (cbio, 1, 0, 0, 0)) == ERROR)
            return ERROR;

        printf ("\r\n usrFdiskPartCreate : SUCC \r\n");

        if(NULL == (cbio1 = dpartDevCreate( cbio, 1, usrFdiskPartRead )))
            return ERROR;

        printf ("\r\n dpartDevCreate : SUCC \r\n");

       dosFsDevCreate("C:\\", dpartPartGet(cbio1,0), 16, 0 );
        printf ("\r\n dosFsDevCreate : SUCC \r\n");

        if(ERROR == dosFsVolFormat ("C:\\", DOS_OPT_FAT32, 0))
            return ERROR;

        printf ("\r\n dosFsVolFormat : SUCC \r\n");

各函数什么作用自己看TORNADO的说明文档就明白了

网友:
切换到实模式

调用BIOS的中断

网友:
很想知道,还有就是想知道一些读取cpu上硬件地址获取一些bios信息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