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windows 和 linux 能否通过USB相连

楼主(2007-08-06):
windows 和 linux 能否通过USB相连
两台PC, 一台装windows, 一台装linux,
两者之间通过usb 接口相连,windows将linux下的某一分区识别成U盘,
请问这一功能能否实现,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linux
windows
接口
linux

网友A:
其中一台机器上需要做一个 USB Devices,另外一台做 USB Host,
不过我还未看到过PC机上 做 USB Devices的

网友B:
你先看看,你能找到一条两端都能插进电脑的普通USB线么?呵呵。
不过现在USB OTG有解决方案。比如M5632这一类产品。速度满快的。

网友C:
可以的
moto的智能手机是linux系统的
安装驱动后用telnet方式就可以在windows下访问它了,中间用usb线连接

网友D:
不可以!
智能手机/PDA/MP3/MP4/PMP/PMC等使用的处理器内嵌USB Device control(有的同时有USB Host)所以能做成USB Device,但PC机的USB control仅有USB Host,不能做device,两个host不能通讯(两个device也同样)。
这是硬件问题,与windows/linux操作系统无关。
OTG的产品,在与host连时它可作为device,与device连时可作为host,两个OTG产品连接时,由电缆决定一个作为初始host另一个作为初始device。
当然,要2台PC通过USB通讯,中间加一个“转接器”是可以的,我还没听说有这样的产品。
要实现LZ的功能,除了需要USB硬件“转接器”外,还需要定制相应的驱动软件。

网友E:
这种“转接器”市场上有看到的。连上usb线后两端的系统都认到是usb网卡,不过是网络设备,不是u盘。

网友F:
谢谢楼上的介绍。那么它是两端模拟网卡,使用网络共享。
这种东西应该不好卖吧,一般PC都有网卡。
两台PC的网络互联,没有HUB的话,也可以用直连网线将两台PC的RJ45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