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捕获inputPanel输入法改变的事件

楼主:
我是初学,最近被此问题困扰了好多天,
打开inputPanel后,改变输入法,inputPanel的高度会改变,此时如何捕获该事件。
我使用C#,开发环境vs   2005,.net   CF   2.0。
希望解释能详细些,我是初学。
还有我的vs可以调试asp.net项目,但是无法调试mobile项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分数不够再加50分,有会的请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没有人会吗,高手帮忙呀

网友:
private void inpSIP_EnabledChanged(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

网友:
public class MsgHandler : MessageWindow {
        private const int WM_SETTINGCHANGE = 0x1A;
        private Form form;

        public MsgHandler(Form f) {
            form= f;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WndProc(ref Message m) {
            switch (m.Msg) {
                case WM_SETTINGCHANGE:
                    if (form!= null) {
                        form.DoIMEChange();//类似EnabledChanged处理输入法变化,可以拿到当前输入法的inputPanel1.Bounds.Height
                    }
                    break;
                default:
                    base.WndProc(ref m);
                    break;
            }
        }

    }

网友:
楼上的知道具体的做法吗,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代码,但是不知具体怎么做,详细点,答对了可以再加100分!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有知道的另开贴加100分!

网友:
有没有人会呀, 我 急用呀

网友:
这里没有高手呀!大家都是来灌水的吧,搞wince开发的连这个问题都没人懂吗!不过如此!
自己搞!!!

网友:
LZ,你以为你这样说,会对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处?
在这里,回答问题、或是不回答,都是个人的兴趣,和高手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91program"  我说了,不需要解决了,我自己搞定,我觉得在ms sql server和 数据结构与算法 里面比较好,大家即是得分证明自己的知识水平,也是为了给别人帮助,ms sql中的几位高手很少露面,但是专门解决疑难杂症,回答非常踊跃,可以给你n种答案,没有分数也会答贴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头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
可以帮我一下吗,我的邮箱zjk53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