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GPS的问题,请高手帮助

楼主:
 motorola 的GPS芯片M12T
经常发生冷启动时,重新锁定卫星的时间达20分钟。
不知何故,请指教!
是否GPS芯片初始化时有流程没做?
我的初始化工作如下:
    100HZ PPS Enable.
    1PPS control. disable
    set current UTC time correction
    disable position hold
    set GPS time.    //先设定时间信息可以加快锁定速度
    set GPS position.//先设定位置信息可以加快锁定速度
高人请指点!

网友:
呵呵,我只用过GPS,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太专业了。BTW, 这和VxWorks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好像先查询一下GPS卡的状态,如果不正确才进行冷启动

网友:
芯片复位的话查芯片驱动和复位管脚的信号。
应该和Vxworks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