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 Win CE 5.0 使用 IImage 接口实现 图片浏览 急 ...

楼主(2007-11-08):
问题 : Win CE 5.0 使用 IImage 接口实现 图片浏览 急 多谢
使用IImage将图片Draw()在一个Static 框上 无法刷新
即上一次画的内容在画另一幅图片时仍存在 不知怎样消除
若用FillRect 将static框画黑 明显看到闪烁
不知描述的是否清楚
多谢了各位
或其他实现图片浏览的方法 wince 5.0
再次感谢
图片浏览
wince
接口

网友A:
请高人回答啊
在线等

网友:
闪烁问题用双缓冲.
(baidu 上搜一下,多得很例子)
大概思路就是建立一块内存DC,然后画在内存DC上,画好后,在把这块DC,bitblt到设备DC就好了.
这样就不会闪烁.
然后你每次都重新建立,或刷新这块内存DC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那个问题了.

网友B:
多谢你的回复
图片是画在对话框中的Static框中的
但当移动对话框时图片就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当打开对话框是我是在initdialog中使用IImage.Draw()画上去的
感谢啊
大哥

网友C:
static有自己的刷新过程,如果你画在上面,自然会有冲突,你该用Static control style 设置为SS_BITMAP,然后STM_SETIMAGE

网友D:
应该怎么使用呢
我是新手
但现在必须做这个
多谢了
怎么设置成Static control style SS_BITMAP STM_SETIMAGE

网友E:
你首先要了解CreateWindow and SendMessage 的用法,MFC我不大熟,有对应方法的

网友F:
Windows 消息机制我还算了解
是不是继承一个static类然后
处理STM_SETIMAGE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