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题,关于uart的物理地址

楼主:
以下是uart的芯片说明书
ARM registers
UART registers are accessible only by the ARM.
■ Block name: UART1/2/3
? UART1:
– Offset = CHIP_BASE + 0x4000; MAX = CHIP_BASE + 0x40FC
? UART2:
– Offset = CHIP_BASE + 0x4100; MAX = CHIP_BASE + 0x41FC
? UART3:
– Offset = CHIP_BASE + 0x4200; MAX = CHIP_BASE + 0x42FC
■ Number of word addresses: 192
■ Byte Address: 0x4000 - 0x42FC
■ CHIP_BASE = 0x80000000
■ chipaddr range = 14:2

有个uart寄存器:UART_MREG
0x0028 UART_MREG
Type: Read/Write
Clock: UART_CLK
Reset State:.0x0
那么我的UART_MREG1物理地址是不是0X80004000啊,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跟源代码联系不上呢?以下是源代码里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映射:
    DCD  0x92600000, 0xa9c00000,    1  ;  UART3_BASE
    DCD  0x92700000, 0xa9b00000,    1  ;  UART2_BASE
    DCD  0x92800000, 0xa9a00000,    1  ;  UART1_BASE
这问题困扰了我三天了,求助同事,没一个懂的,只好来向大家请教了!
先谢过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我在线等了!!!!!!!!

网友:
UART

仅规定了物理层的通信规范

没有其它的通信层

所以,没有什么地址的概念

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够用的通信协议,那就有地址哪的了

哈哈哈哈

不然你用MODBUS这些成熟的协议也可以

呵呵

网友:
大哥,你误会了,我现在是要写uart的驱动啊,要用到它的寄存器地址啊

网友:
快回贴啊,小弟等着呢!

网友:
UART_MREG1物理地址是0X80004026,
是Qualcomm的spec上的uart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