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的product id始终读不对,请讨论!

楼主(2007-01-06):
cs8900的product id始终读不对,请讨论!
cs8900的product id始终读不对,请讨论!
哥们的2410板子,用cs8900。在linux下正常!
发现其地址0x1900000,采用io方式,0x1900030A,写入所需要访问的寄存器的地址,然后从0x1900030C读出。
但是,怎么都不对,在0x0000地址的寄存器应该能读出630e的product id,但是就无法读出!
其BWSCON_INIT_VALUE =0x2211d110;BANKCON3_INIT_VALUE = 0x1f7c,请各位指导一下,多谢!
cumedl@gmail.com
linux
product
寄存器

网友A(2008-05-01):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B(2014-10-23):
您好
因為目前我也是要做product id的讀取
而要讀取的對象是TI的TMDSPLCKIT-V3(F28069)的這個設備
只是我不知道該如何讀取它
不知道能否指導我一下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