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高手

楼主(2007-10-14):
请教个高手
打算用vXWORKS开发:
1、宿主机-----PC机
2、目标机-----vxworks
3、客户机-----PC机
1-2之间用网络通信机制,2-3之间用串口RS422的通信机制
1-2之间已实现!
想问下,2-3之间的串口配置在CONFIG.H中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RS232和RS422在软件驱动上是没有区别的。通常Vxworks把串口用来做console或者wdb通道,只要在config.h里面去掉串口console和wdb相关的定义,然后在串口初始化程序里,把串口按照远端的客户机要求的格式进行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