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单片机烧录机

楼主:
北京那有单片机烧录机的啊,能烧录at89s51\等的,本人只是为了学习用,价格200左右就可以了,那位朋友可以给个建意吗?
                        谢谢!

gdq

网友:
用支持在线编程的51/52CPU就行了,弄条ISP线通过并口把程序烧进去。

网友:
ISP线?
又怎么搞啊??

网友:
很多开发板都支持ISP在线编程了,提供配套软件和硬件,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网友:
中关村附近有买吗?

网友:
中发、知春电子城有很多柜台在卖。

网友:
哦!那价格多少啊!
推荐个实惠的啊!

网友:
求中发、知春电子城的单片机烧录机资料

网友:
买个89s52,然后再花十元买个ISP板。不错。

网友:
用STC挺方便...

直接串口就搞定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就是用的STC的单片机,你把P1.0,P1.1短路接地,直接通过串口就可以把程式烧到单片机里面

网友:
在线编程

网友:
中发电子城,知春大厦,很多柜台都有

网友:
线要买。烧录器其实买一个也好,我现在经常用来改24C等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