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中romStart的解压缩过不去~

楼主:
开发的硬件是mips架构的CPU~
郁闷了~在dos下编bootrom.bin,烧进flash后通过点灯观察运行状况
在romStart函数中复制rom代码到ram已经没问题,之后可以成功调用rom中的点灯程序或者已经复制到ram中的点灯程序拷贝。
但是解压缩就是过不去~

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自己调通过BSP的兄弟,这个romStart的压缩解压缩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宏呢?

就是romStart中的这一段

         debug_on_off_rominit();/*点灯成功*/

#if        defined (UNCOMPRESS) || defined (ROM_RESIDENT)
#if        (CPU_FAMILY == I960)
    absEntry = (FUNCPTR)sysInitAlt;                        /* reinit proc tbl */
#else
    absEntry = (FUNCPTR)usrInit;                        /* on to bootConfig */
#endif        /* CPU_FAMILY == I960 */

#else
    {
#if        (CPU_FAMILY == MIPS)
    volatile FUNCPTR absUncompress = (FUNCPTR) UNCMP_RTN;

         ((FUNCPTR)ROM_OFFSET(debug_on_off_rominit))();*点灯成功(读的是rom内的点灯程序)*/
    if ((absUncompress) ((UCHAR *)ROM_OFFSET(binArrayStart),
                         (UCHAR *)K0_TO_K1(RAM_DST_ADRS),
                         (int)((UINT)binArrayEnd - (UINT)binArrayStart)) != OK)   /*这行执行过去后就不知道怎么了,不管返回的是OK还是ERROR都不能点亮灯。*/
#elif        (CPU_FAMILY == I80X86) || (CPU_FAMILY == ARM)
    volatile FUNCPTR absUncompress = (FUNCPTR) UNCMP_RTN;
    if ((absUncompress) ((UCHAR *)ROM_OFFSET(binArrayStart),
                    (UCHAR *)RAM_DST_ADRS, binArrayEnd - binArrayStart) != OK)
#else
    if (UNCMP_RTN ((UCHAR *)ROM_OFFSET(binArrayStart),
                    (UCHAR *)RAM_DST_ADRS, binArrayEnd - binArrayStart) != OK)
#endif        /* (CPU_FAMILY == MIPS) */
{
          debug_on_off_rominit();/*点灯失败*/
        return;                /* if we return then ROM's will halt */
}

    absEntry = (FUNCPTR)RAM_DST_ADRS;                        /* compressedEntry () */
    }
#endif        /* defined UNCOMPRESS || defined ROM_RESIDENT */

#if        ((CPU_FAMILY == ARM) && ARM_THUMB)
    absEntry = (FUNCPTR)((UINT32)absEntry | 1);                /* force Thumb state */
#endif        /* CPU_FAMILY == ARM */
  debug_on_off_rominit();/*点灯失败*/
    (absEntry) (startType);
    }

#if     (CPU_FAMILY==ARM) && (!defined(ROM_RESIDENT))
#undef fillLongs
#endif  /* (CPU_FAMILY==ARM) */

网友:
太久远了,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