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运行pword 运行windows下一个文件 不成功 显示到了all folders 文件夹下 求各位大大赐教!!!!!

楼主:
程序是这样写的
        SHELLEXECUTEINFO        si;
        si.cbSize=sizeof(si);
        si.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i.hwnd=NULL;
        si.lpVerb=_T("open");
        si.lpFile=_T("pword");
        si.lpDirectory=_T("\\\\windows\\");
        si.lpParameters=_T("\\\\windows\\abc.doc");
        si.nShow=SW_SHOW;
        si.lpParameters=NULL;
        si.hProcess=NULL;
        ShellExecuteEx(&si);

不知哪出了问题 请大家指点

网友:
\\\\window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因为要转义 所以弄成 \\ \\就是\

网友:
就是打开路径为 \\windows\abc.doc的文件啦  可是老是打开不成功 文件肯定存在  就是不去打开它 路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现在是windows 下有一个 todo.doc  不知道怎么才能用shellexecuteex打开它 哪位大侠有例子
教下我

网友:
路径不对啊
        si.lpDirectory=_T("\\windows\\");
        si.lpParameters=_T("\\windows\\abc.doc");

看看人家的示例代码
    SHELLEXECUTEINFO se;

    // Launch the calculator.
    memset (&se, 0, sizeof (se));
    se.cbSize = sizeof (se);
    se.hwnd = hwndParent;
    se.lpFile = TEXT ("calc.exe");
    se.lpVerb = TEXT ("open");
    se.lpDirectory = TEXT ("\\windows");

    ShellExecuteEx (&se);    // Launch the control panel.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 可以打开pword 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传 todo.doc给他

网友:
"\\windows\\todo.doc"不行吗

网友:
OnTXT()
{
        SHELLEXECUTEINFO        si;
        ZeroMemory   (&si,   sizeof   (si));
        si.cbSize=sizeof(si);
        si.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i.lpVerb=TEXT("open");
        si.lpFile=TEXT("\\windows\\pword.exe");
        si.lpParameters=TEXT("\\windows\\phone.doc");
        ShellExecuteEx(&si);
}

现在我是这样  但是老是提示说 Unable to open the document.The Document does not exist.

网友:
分不够可以加  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
等下,忽略了一个问题,你用的是wince的系统吗,还是windows的

网友:
你的系统中有打开DOC文件的工具吗,或者换个别的文档格式试试看,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si;
si.cbSize=sizeof(si);
si.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i.hwnd=NULL;
si.lpVerb=_T("open");
si.lpFile=_T("pword");//这里也要全路径的。例如\\windows\\pword.exe
si.lpDirectory=_T("\\\\windows\\");//路径不对 改 \\windows\\
si.lpParameters=_T("\\\\windows\\abc.doc");//路径不对 \\windows\\abc.doc
si.nShow=SW_SHOW;
si.lpParameters=NULL;
si.hProcess=NULL;
ShellExecuteEx(&si);

//如果系统默认doc文件是pword.exe打开的话,直接使用
SHELLEXECUTEINFO        si;
si.cbSize=sizeof(si);
si.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i.hwnd=NULL;
si.lpVerb=_T("open");
si.lpFile=_T("\\windows\\abc.doc");
si.lpDirectory=_T("\\windows\\");
si.lpParameters=_T("\\windows\\abc.doc");
si.nShow=SW_SHOW;
si.lpParameters=NULL;
si.hProcess=NULL;
ShellExecuteEx(&si);

网友: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的doc文件有问题.或者pword.exe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例子,楼主试了还不行,就只能是楼上所说的原因啦!
BOOL LoadMediaFromListView(HWND hWndList, long nItem, PCWSTR pFilePath)
{
        TCHAR pFile[256], pBuf[256];

        //得到文件名
        ListView_GetItemText(hWndList, nItem, 0, pBuf, 256);
        wsprintf(pFile, TEXT("%s%s"), pFilePath, pBuf);
        //用媒体播放器播放文件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NULL;
        ShExecInfo.lpFile = L"\\windows\\ceplayer.exe";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pFile;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return FALSE;
}

网友:
搞定 结帖 顶你们
以后谁看到这个帖子遇见同样问题 疑问可以联系QQ:93695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