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7芯片哪个口接按键?

楼主(2007-10-07):
ARM7芯片哪个口接按键?
我想用D1口接按键,可以吗?
用什么指令可以让D1口设置为高电平?(MOV D1 #0FFH行吗?)
高电平

网友A:
ARM7只是内核,不是芯片.

网友B:
可以用GPIO接按键,设置I/O方向,并读取端口值.

网友C:
还得注意一下按键的电路还有扫描的方式
最好能用一此键盘芯片什么的...

网友D:
我的按键不多,就2个,可不可以直接接到数据口D1、D2上呢?
我的思路:D1口初始为高电平,软件轮询扫描D1口电平状态,按键被按下,电平变低,在排除扰动后,可以确认按键被按下。

网友E(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F: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