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在WM5系统中实现窗口隐藏?
lottery009
lottery009

网友A(2007-09-04):
如何在WM5系统中实现窗口隐藏?
采用wm5.0 sdk开发wm5的程序,开发环境为visual studio.net 2005,如果采用单文档编写的界面,则程序运行时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则窗口隐藏,然后通过其他任务管理软件可以重新激活重新激活该窗口,但是果果采用的是对话框编写的界面,则程序运行时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程序就退出了,我的要求就是采用对话框的界面,窗口只要隐藏,不需要退出程序,该如何实现?
管理软件
visual
对话框
如何
程序

网友B:
采用wm5.0 sdk开发wm5的程序,开发环境为visual studio.net 2005,如果采用单文档编写的界面,则程序运行时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则窗口隐藏,然后通过其他任务管理软件可以重新激活该窗口,但是如果采用的是对话框编写的界面,则程序运行时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程序就退出了,我的要求就是采用对话框的界面,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窗口只要隐藏,不需要退出程序,该如何实现?

网友C:
重写关闭按钮的处理代码。
至于如何隐藏窗口,楼主应该有办法吧。

网友D:
我更详细说明一下单文档窗口的特点,我要的就是下面的这种效果:
1。点击自动生成的单位单文档窗口右上角的那个“X”按钮,则窗口隐藏,但这个时候我安装的任务管理软件(我用的是HandySwitcher)能够继续看到该任务,如果调用ShowWindow(SW_HIDE),则HandySwitcher不能看到该任务了。
2。在HandySwitcher的任务列表中点击单文档窗口任务,能够重新激活隐藏的窗口,如果是对话框窗口的话,因为看不到任务,所以也没法切换了
3。执行HandySwitcher中的关闭任务按钮,则单文档程序就可以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