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摇奖按钮如何制作?

楼主(2007-02-15):
串口摇奖按钮如何制作?
我写了一个摇奖程序,现在只能用键盘来控制摇奖和开奖
但我想做一个只有一个按钮的东西,和电脑的串口相连,
然后,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向电脑发送一个8位的数据,然后在程序里面读取,
但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
请高手帮个忙啊!!!
电脑
如何
程序

网友A:
用一个最简单的有UART的单片机吧。

网友B:
单片机+多路切换开关 做成兼容键盘按钮

网友C:
用并口就行了,接个开关就OK

网友D:
单片机还要写汇编程序吧,好像很麻烦的
并口的怎么弄呢?上面那位大位再指点一下啊

网友E:
这个简单
1,在串口2,3线之间接一个按钮,
2,PC程序在运行时不断向串口发送同一个或一组数据
3,PC在串口接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就表明按钮被按下

网友F:
单片机也不懂
有谁能帮忙做一个吗?要多少钱?

网友G:
doomleo的思路不错.
看来要去试试看了

网友H:
还有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