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怎样增加一个文件夹也就是目录

楼主(2007-10-11):
wince 下怎样增加一个文件夹也就是目录
我的程序有一个皮肤目录,现在想 编译 wince 时把这个目录和下面的文件增加到 nk.bin 中
我知道要想增加文件,只要修改 project.bib 文件即可,但是不知道增加文件夹改怎么弄?
wince
程序
目录
文件夹
WindowCE

网友A:
修改project.dat文件可以增加文件夹。

网友B:
增加这样一行
Directory("\bbbbbbb"):-Directory("aaaaaaaaa")
bbbb代表你要增加的目录的位置,如果是根目录,使用root,比如
root:-Directory("LOC_PROGRAMFILES_DIR")
aaa表示要增加的目录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