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给个注释,小弟初学!

楼主:
小弟初学编程,有段代码看不懂,烦请大家把下面这段代码添加个注释!谢谢了!定给分!

 利用象素时钟LLC2和行同步信号HS实现行截取的VHDL程序:
  process(LLC2,HS)
  variable temp: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begin
   if(LLC2'event and LLC2='1') then
  if(HS='1' )? then? temp:=temp+'1';
  if(temp>80 and temp<241)
  then Href<='1';
  else
Href<='0';
  end if; else Href<='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偶学VHDL不久,这东东暂时还看不懂。 不过给你顶一下,希望大虾么给出注释偶也看看。

网友:
process(LLC2,HS)
  variable temp: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begin
    if(LLC2'event and LLC2='1') then
        if(HS='1' )? then? temp:=temp+'1';
            if(temp>80 and temp<241)then
                Href<='1';
          else
                Href<='0';
          end if;
        else
            Href<='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整理成上面那样看得清楚些

网友:
看了觉得怪怪的

网友:
偶也想学.

网友:
不知道temp信号的意义和定义,很难理解程序的意思的!

网友:
process (LLC2, HS) begin
    if (HS = '0') then
        temp <= (others =>'0');                 --全局复位,初期化
    elsif (LLC2'event and LLC2 = '1') then
        temp <= temp + '1';                     --全局复位解除后自加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LLC2, HS) begin
    if (HS = '0') then
        Href <= '0';                            --全局复位,初期化
    elsif (LLC2'event and LLC2 = '1') then
        if (temp > 80 and temp < 241) then
            Href <= '1';                        --特定范围内,置1
        else
            Href <= '0';                        --特定范围外,置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猜了猜,因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管理员能不能把页面的字体改一下,
这样代码可以对工整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