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在flash中存储地址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u-boot,有个问题一直不是很确定:
在cpu目录下面arm920t下的是start.S里面开始,下面的语句:
.globl _start
_start:        b       reset
        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
        ldr        pc, _software_interrupt
        ldr        pc, _prefetch_abort
        ldr        pc, _data_abort
        ldr        pc, _not_used
        ldr        pc, _irq
        ldr        pc, _fiq
想问的是:
硬件复位后,cpu直接从0x0地址读取指令,那么b  reset这条指令对应的32位机器指令就存放在0x0的地址,这条机器指令里面包含了跳到reset:代码在flash中相应的存储的位置,而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这条指令就放在存储器的0x04地址,其实并没有执行?
请问我的理解是对的吗?
我的硬件平台是s3c2410处理器,nand flash方式启动!
谢谢!

hdm

网友:
你理解的很对,ldr所指向的中断的跳转地址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那这些指令是在什么情况下执行呢?
是不是比如遇到了指令异常,cpu的硬件会直接自己跳转到0x04的地址,然后执行_undefined_instruction 的相关代码?

网友:
yes,cpu会根据中断向量号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地址执行

网友:
ARM的中断向量表, 发生什么样的中断就执行哪一段, 开机就是reset中断了。。

网友A:
是的这是ARM的中断向量表,每个中段CPU就会跳到一个地址,然后执行对应的中段处理函数。undefined_instruction就是执行到ARm不认识的指令时发生的中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是ARM的中断向量表,每个中段CPU就会跳到一个地址,然后执行对应的中段处理函数。undefined_instruction就是执行到ARm不认识的指令时发生的中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