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VHDL写的真实的机器人程序,请给填写注释.(20分不是实际的分数.可以给更高的分数.)

楼主:
 这是一个真实的机器人的运动程序.是我的教授给学生们一起研究的.任务就是让我把它的实际的意思给注释出来.每一步是完成的什么.或者说是程序所描述的大致的意思是什么?我也就想问问这里的高手了.高手们都给看看吧.先谢谢了.

关于程序本身的注释,能写多少就帮忙给写多少吧.我就学习学习了.
10分不是实际的分数.可以给更高的分数.
有问题就写在这里.我常来看的.谢谢

我发帖的时候.系统提示我.帖子太长了.无法操作.我就改改方法.
请各位高手耐心一点点.发个邮件,我回复邮件的时候附带这个机器人的运行程序.谢谢

邮箱是:blueink_200451@hotmail.com
注明是:机器人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line_test is
port(
        sw_reset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sw_start : in std_logic;

        sensor_rx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ensor_tx        : out std_logic;

        f_led        :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_led        :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d_led        :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uz                : out std_logic;
        seg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ensor_out        : out std_logic;

        r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l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line_test;

architecture hb of line_test is

type mode_d is (stop, start);
signal mode : mode_d;

signal cnt_r : integer range 0 to 7;
signal cnt_l : integer range 0 to 7;

type ar_cnt_data is array (0 to 18) of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constant cnt_data : ar_cnt_data :=
        ( 0 => 4000,
          1 => 3850,
          2 => 3700,
          3 => 3550,
          4 => 3350,
          5 => 3200,
          6 => 3000,
          7 => 2850,
          8 => 2700,
          9 => 2500,
          10 => 2300,
          11 => 2150,
          12 => 2000,
          13 => 1800,
          14 => 1650,
          15 => 1450,
          16 => 1300,
          17 => 1150,
          18 => 1000);

signal r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signal l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signal r_cnt_data :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signal l_cnt_data :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signal r_clk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signal l_clk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4096;

signal cnt_1m        : integer range 0 to 21;
signal clk_1m        : std_logic;
signal cnt_10k        : integer range 0 to 1023;
signal clk_10k        : std_logic;
signal cnt_2k : integer range 0 to 8191;

signal r_com        : integer range 0 to 20;
signal l_com        : integer range 0 to 20;

signal reg_sensor_rx0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1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2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3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4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5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6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eg_sensor_rx7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sensor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ser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resetn : std_logic;

signal reg_sw_start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stop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499999;

signal cnt_motor        : integer range 0 to 49;
signal clk_motor        : std_logic;

signal sen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49;

begin
......
......(只是一小部分)

网友:
不好意思,你给出的这一部分什么意思也没有,全部都是信号声明和模块声明。并且,就给出程序,所有人都很难看懂。硬件程序和软件不同,一般来说,只有当知道外围电路,端口定义的时候,才可能能看懂内部。你至少要提供出准确的端口定义。就是说entity部分的信号都代表什么。这个没有别人能知道。

网友:
to benjaminweber :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