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看不到CF卡的内fat文件系统?

楼主:
我用AMD LX800的wince5.0 BSP编译的NK.bin,发现进Wince后看不到CF卡,请高人帮忙,有高分谢送。
1.用3.5寸大硬盘启动nk.bin,storage manger能看见3.5寸大硬盘,且能看到硬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2.用2.5寸小硬盘启动nk.bin,storage manger能看见2.5寸小硬盘,但看不到硬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3.如果在2的基础上再接上一个CF卡,用CF卡或2.5寸小硬盘启动nk.bin,storage manger能看见2.5寸小硬盘,且能看到硬盘分区和文件系统,但却看到不到CF卡,和CF卡内文件系统.

4.用CF卡启动nk.bin,storage manger不能看见CF卡,也看不到CF卡分区和文件系统.

我现在主要是想在WINCE里用CF卡,如何能解决?

网友A:
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红色那个)
FAT File System(必须)
Partition Driver(可选)

若加了上述组件都不行,也将这个组件也加上
Compact Flash / PC Card Storage (ATADISK)

如果这样都不行,,换另外一张CF看看

网友:
都试过了,都不行,会不会是BSP的问题.

网友:
那是拿什么BSP?默认cepc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关心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希望有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eurotech的cpu1462的板子测试了网友cudng(标)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我能够看见cf卡上的内容了,我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5。

网友:
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CF卡不用再安装其它的驱动吗?

网友:
不能是FAT32噢,一定要是FAT。

网友B:
谁有LX800的BS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红色那个)
FAT   File   System(必须)
Partition   Driver(可选)

若加了上述组件都不行,也将这个组件也加上
Compact   Flash   /   PC   Card   Storage   (ATADISK)

如果这样都不行,,换另外一张CF看看

就这个了

网友:
我的PCM9375主板可以的。
你再把platform\settings\build options\run-tiime image...选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LX800的BSP啊?

BSP包可以与板卡商联系啊,他们肯定是有的。

网友:
加CF卡的驱动在BSP包内有没有。
觉得有没有跟CF的格式有关吗?如果是FAT16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楼主 wequal 的帖子:
我用AMD ? LX800的wince5.0 ? BSP编译的NK.bin,发现进Wince后看不到CF卡,请高人帮忙,有高分谢送。

……

4.用CF卡启动nk.bin,storage   manger不能看见CF卡,也看不到CF卡分区和文件系统.

前几天刚解决了个类似的问题:X86系统,在CF卡上启动CE系统后,看不到CF卡的盘符。

解决方法:修改BSP里面一些内容后——REBUILD(一定要选择这个的)——重新定制内核——OK

不知道楼主描述的问题是不是和我遇到的一样,如果是,我提供修改部分。

注:我当时的问题是在第一通道内启动可以认到盘符,在第二通道内启动系统则不行!

网友:
碰到类似问题,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