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看驱动程序中的DBGPRINT信息

楼主(2007-08-24):
请问:如何看驱动程序中的DBGPRINT信息
DriverMonitor可以,但只能够静态地看DriverEntry里面的DBGPRINT。然而,用户态程序运行以来后,会调用驱动程序,此时驱动程序中其他地方的DBGPRINT信息应该怎么样看到呢?谢谢!
信息
怎么样
程序
如何
用户

网友A:
windbg也可以看到

网友B(2007-09-25):
用debug view的capture kernel选项就能查看

网友C:
debugview,现在好象也被微软收购了。
驱动中用DBGPRINT输出,在用户级的程序中用OutputDebug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