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51单片机产生RS422的脉冲?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输出25位数字量的传感器,但这25位数需要在25个脉冲的上升延激励下分时发送。各上升延间隔<5微秒。
    我现在把51单片机的P1.0口接到MAX488的输入口,然后间隔对P1.0口取反得到脉冲,但去没能在MAX488的输出口得到脉冲,这是怎么回事?
    还望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51单片机
-----
具体型号?

网友:
单片机就是AT89S51的。
谢谢!

网友:
看看时钟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用示波器在51的IO上看看波形,如果有波形的话查MAX488,对照datasheet的推荐SCH,看看硬件连接上有没有问题喽

网友:
各上升延间隔 <5微秒

不知道你的晶体用多少的...
如果是正常的十二M晶体

那两个MOV就要四个时钟周期,这就已经很靠近你的要求了...
而且不能有中断,不能有啥的

其它的,再看

支持LS的先看波型...

网友:
上升延间隔 <5微秒,那么你的波特率要>200k。

网友:
是旋转编码器么?

网友:
同意dogpeter&lbing7的建议,先看51的IO是否有正确的波形输出。如果没有正确波形
1)建议将51的IO与其负载隔开,再看是否有波形。如果隔开后IO就能看见波形,很有可能是IO的驱动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外加驱动电路。
2)检查该IO是否与地有短路,是否有钳位器件或者电容(容值是U级别)之类的东西,若有去掉它们试试。

同意lbing7的关于性能估计的建议
普通51,1个指令周期=12个振荡周期,两个MOV就需要4个指令周期,也就是说两个MOV指令就要花去4us,因此最好采用顺序执行来完成25个脉冲。在这个期间不能有任何的打断。个人觉得这类问题采用cpld来解决更合适一些。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兄弟,输出口默认为高电平,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