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摄像机常见故障原因排查及解决办法

楼主:
1、加电后无视频信号输出

    首先检查外加电源极性是否正确,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2、彩色失真

    可能是白平衡开关(AWB2)设置不当,也可能是环境光照条件变化太大,此时应检查开关设置是否在OFF位置,应想办法改善环境的光照条件。

    3、图像出现扭曲或几何失真

    这种现象可能是摄像机,监视器的几何校正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光学镜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连接线缆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摄像机的输出阻抗不匹配。当出现以上现象时,请先检查所用光学镜头,其次再检查所用电缆或其它连接设备的特征阻抗是否是75Ω。

    4、画面竖直方向出现几道黑条

    这种情况一般是直流供电电压的纹波太大,应加强滤波并采用性能好的直流稳压电源。

    5、画面竖直方向出现多道竖条

    这可能是外接视频线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摄像机不匹配而引起的反射造成的,应注意所选用的视频线和其它连接处理设备的特征阻抗是否为75Ω。

    6、画面噪点大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摄像机内部电路板接地不良;

    •视频幅度输出不够;

    •环境光照度不够;

    •连接光缆是否接触不良或有短路现象;

    •监视器本身信噪比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