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挑战性问题,希望高手解决---关于exe的指定容器问题 ...

楼主(2007-08-07):
急剧挑战性问题,希望高手解决---关于exe的指定容器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地图软件(其中含有map.exe)
wince 下如何如何用C#将map.exe显示在指定的窗口上。就是说指定的窗体要成为map.exe的容器。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
地图软件
高招
wince
如何

网友A:
"将map.exe显示在指定的窗口上"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程序在指定的窗口上运行,还是说在指定窗口上建立它的快捷方式?

网友B:
就是把map.exe闲时到窗体上,窗体就是给他包的框架。就像相片放到镜框里一样!

网友C:
那要看你的MAP.EXE的程序怎么写的了,用了哪些库,如果用com技术的话还是方便的,直接把interface内容的那个组件替换了,用自己开发的库,但如果那个MAP.EXE程序都写在一起,那么我也不知道了,我想如果哪个程序连这个都能做,那世界上所有的程序都不用混了。

网友D:
的确也是啊!不过以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外壳框架。不知道楼上的有没有相关的C#源代码可供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