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evc+sp4安装不起来,弹出个对话框

楼主:
内容有..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to install this program at a later time
,..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
你的安装顺序不对,应该是EVC with SP2,然后是SP4.

网友:
看看这个,注意安装顺序
http://msdn.microsoft.com/smartclient/default.aspx?pull=/library/en-us/dnppcgen/html/devtoolsmobileapps.asp
------------------------------------------------------------------------------
To prepare your computer for the correct installation order

Uninstall all existing tools, SDKs, and emulators before proceeding. You should uninstall the following program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is installation:
eMbedded Visual Tools 3.0
eMbedded Visual C++ 4.0
eMbedded Visual C++ 4.0 Service Pack 2
eMbedded Visual C++ 4.0 Service Pack 3
Visual Studio .NET 2003
Visual Studio 2005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Uninstalling Previous Versions of Visual Studio 2005.)
Pocket PC 2003 SDK
Pocket PC 2002 SDK
Smartphone 2003 SDK
Smartphone 2002 SDK
Pocket PC 2000 SDK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NET
Microsoft ActiveSync

网友:
To install the development tools in the correct order

Install Microsoft ActiveSync 4.0. All of the development tools for mobile applications require ActiveSync 4.0 f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Install the eMbedded Visual Tools - 2002 Edition, Pocket PC 2002 SDK, and Smartphone 2002 SDK. To develop C++ and Visual Basic applications for the Pocket PC and Smartphone 2002 platforms, you must install the eMbedded Visual Tools – 2002 Edition.
Note   The setup for the eMbedded Visual Tools - 2002 Edition also starts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for the Pocket PC 2002 and Smartphone 2002 SDKs.
Install eMbedded Visual C++ 4.0 and Service Pack 4. To develop C++ applications for the Pocket PC 2003 and Smartphone 2003, you must install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and Service Pack 4. Note that you can install Service Pack 4 only after eMbedded Visual C++ 4.0 is installed.
Install Visual Studio .NET 2003.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in C# or Visual Basic .NET for Pocket PC 2002, Smartphone 2003, or Pocket PC 2003, you must install Visual Studio .NET 2003.
Note   Pocket PC 2003 devices and the Pocket PC 2003 emulation images already contain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You must deploy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on earlier devices.
Install the Pocket PC 2003 SDK.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in C++, C#, or Visual Basic .NET for Pocket PC 2003, you must install the Pocket PC 2003 SDK.
Install the Smartphone 2003 SDK.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in C++, C#, or Visual Basic .NET for Smartphone 2003, you must install the Smartphone 2003 SDK.
Install the emulators for 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To test applications for high resolution and landscape Pocket PCs, you must install the Emulator Pack for 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Install the Emulators for Smartphone 2003 Second Edition. To test applications for high resolution Smartphones, you must install the Emulator Pack for Smartphone 2003 Second Edition.
Install the Developer Resources for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To get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in addition to new and updated samples, headers, and libraries, you must install this package.
Install Visual Studio 2005.
Install Windows Mobile 5.0 SDKs for PocketPC and/or Smarpthone.

网友:
安装4.0前,必学把你的boots.ini修改了,
如果是noexcute,就改为excute,然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