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通过GSM模块,发送中文短信源码

楼主:
那位大哥,有在win ce 环境下,通过GSM模块发送中文短信源码?如分不够可以再加,,

网友:
就几个AT命令,十分简单。去看GSM 0705 0707就可以了

网友:
去看楼主所用的GSM模块的AT命令

需要一些SMS编码与解码,都比较简单的

网友:
能够发英文短信,但是发中文时都是些乱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发短信使用的是TEXT模式,还是PDU模式?

网友:
和modem的短信编码方式必须一致,而且要支持UCS2

网友:
用PDU模式,是通过篮牙连接的,,

网友:
那位大峡指点一下啊,,有源码最好啊,

网友:
以下是在win ce 下的中文UCS2编码源码,请大峡指点下面的源码是否正确,在线等待

// UCS2编码
// pSrc: 源字符串指针
// pDst: 目标编码串指针
// nSrcLength: 源字符串长度
// 返回: 目标编码串长度
int CBTSM::gsmEncodeUcs2(const char* pSrc, unsigned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DstLength;                // UNICODE宽字符数目
        WCHAR wchar[128]={0};        // UNICODE串缓冲区

        // 字符串-->UNICODE串
        nDstLength =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MB_COMPOSITE, pSrc, nSrcLength, wchar, 128);

        if(nDstLength==0)
        {
                int iRet = GetLastError();
                return 0;
        }

        // 高低字节对调,输出
        for(int i=0; i         {
                *pDst++ = wchar >> 8;                // 先输出高位字节
                *pDst++ = wchar & 0xff;                // 后输出低位字节
        }
        TRACE(L"%s",wchar);

        // 返回目标编码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网友:
基于GSM调制解调器的短信收发平台
所谓GSM调制解调器就是在发送端通过调制将数字信号转换为GSM无线信号,而在接收端通过解调再将无线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一种通信设备,通过GSM调制解调器可以将计算机上的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手机用户或另一台GSM调制解调器上,GSM调制解调器又称GSM MODEM或短信猫。

以下情况可以用GSM MODEM作为解决方案
1.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出现故障时如何向管理员报警?
2.计算机软件系统运行到预先设定的状态时如何以短信形式通知给相关人员?
3.如何通过手机发指令给计算机软件系统,起到某种控制效果。
4.如何通过手机查询数据库里的信息?
5.软件系统之间如何在没有网络情况下无线传送数据?
6.如何通过短信来控制工业设备?

用GSM MODEM建立起来的短信收发平台更加稳定、可靠,无需互联网支持,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轻松实现短信报警、短信通知、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传输数据等实用功能。

通过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能使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联系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13430835720
邮    箱: fcatcf@163.com
网    址: www.mconnm.com    www.fcwww.com
地    址: 罗湖区爱国路新丰大厦B座15F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