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文件如何存入到nor flash中

楼主(2007-08-17):
mp3文件如何存入到nor flash中
给分虽然少,但已经是本人分数的多一半了,不好意思哈
现在具体说一下问题的内容:
核心是把mp3文件烧录到arm7板的片外nor flash中,如果没有操作系统,也没有文件系统的话,我应该怎么考虑呢?按照字节串口传输吗?我该如何把mp3文件转成字节的形式呢?
有哪位达人曾经做过这类的工作啊?请指点一下,谢谢
FLASH
操作系统
mp3文件
如何

网友A(2007-09-29):
把mp3弄到arm7的buffer里面去,然后从buffer -> flash

网友B:
首先要能放得下
找到那个Nor-Flash的DataSheet, 写(找)一个烧写程序...

网友C:
所有文件本质上都字节组,按二进制打开就行了

网友D:
哈哈,楼上说的是啊,NOR Flash 一般在 1~16MB 之间,搂主是要考虑下容量问题

网友E(2008-08-21):
没有文件系统也行吗?

网友F:
没有文件系统 当然行,你把aa.mp3 改为aa.bin 用编程器就可以直接烧入了

网友G:
可以通过buffer直接调用write nor flash进行烧写..
主要注意的就是更新数据的问题,nor flash也是block进行擦除的.
更主要的是,nor flash很贵.....一个16MW的nor flash也放不了几首..价格高得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