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ARM汇编代码不理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在开发板上写C代码时,要先ARM汇编程序初始化,然后才可以执行C代码.
可是我对初始化代码不是很理解,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
上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完整的.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AREA        Star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Reset        LDR         SP,=0x40003F00
             LDR         R0,=|Image$$RO$$Limit|
             LDR         R1,=|Image$$RW$$Base|
             LDR         R3,=|Image$$ZI$$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 |Image$$ZI$$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END

网友:
这个就是定义ARM的代码段,数据段,等等...

网友:
把器件初始化一样 呵呵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130/13/78494c14-78b8-40b9-a535-b83bb5c247c3.html

楼主搞歧视啊,上面的帖子给0分,这里给20分。

网友:
刚好,我刚刚做过
上面一段代码是不使用分散加载文件时初始化C语言环境的代码
作用是初始化需要初始化的数据,把数据从Rom拷贝到Ram中(如果固化),清零需要0初始化的Ram,提供一个可以运行C语言的环境
如果使用分散加载文件的话,这段代码将被__main完成
                              IMPORT             ?Image$$RO$$Limit ?
                          IMPORT             ?Image$$RW$$Base ?
                          IMPORT             ?Image$$ZI$$Base ?
                          IMPORT             ?Image$$ZI$$Limit ?
                          __main
它们都是由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或者标号;

网友:
编译器根据你的代码,在代码段,数据段开始和结束点的标识

网友:
BIN文件里面RW段是跟着RO段存放的,ZI段跟着RW段存放.

这里是将BIN里面RW段的数据(已初始化全局变量)搬到RAM中指定的地方(RW BASE).
然后把RAM中ZI段(未初始化或初始化为0的全局变量)位置全部清零.

网友:
感觉应该是加载各个段,应该还有初使化各个模式下的堆栈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