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一个和gprs有关的问题

楼主:
用gprs接入特定的专网(就是有一个自己的apn)和接入cmnet在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中国移动的GPRS接入点主要有两个,CMWAP和CMNET。前者是为手机WAP上网而设立的,后者则主要是为PC、笔记本电脑、PDA等利用GPRS上网服务。它们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但因为定位不同,所以和CMNET相比,CMWAP便有了部分限制,资费上也存在差别。

网友:
xlongfeng()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现在有一个sim300的gprs模块,我要用它来接入专网。
但是我用接入cmnet的方法不行,所以才来这里提问的。

我们这里接入cmnet不用指定用户名和密码,直接设置好服务期ip在拨号"*97#"就可以了。
但是我把apn设置为专网的apn后,拨号"*97#"就不行,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还要有别的设置?

(我问了移动的人,他们说这个专网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你拨号换一下:*99***1#
另外,看看你的APN是否有用到USERNAME和PASSWORD

网友:
wxf0204(网泥www.xmlenz.cn,QQ:21956798) :
*97、*98、*99这些号码我都试过,在后面加***1到**10都不行,直接*97#、*98#、*99#也不行。
并且这个专网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还有高手吗?

网友:
如果你是专用的apn,跟连cmnet是一样的啊,只要apn改为你专网的apn即可

网友:
建议你先不要用自己的TCP\IP协议, 用它自带的协议连接APN试试

网友:
首先必须移动公司需要设置一条APN通路,然后你把原有的APN节点CMNET换为你专用的APN节点名(移动公司约定好的),用户名密码都为空,其他设置也不变,拨号:*99***1#

网友:
你可以先不用模块自带的协议,采用windows的驱动来拨号试一下。如果它能通过移动给定的APN号拨上线,那你再换到模块自带协议的模式上再试看看。。。应该就可以了。。。APN其实很简单,就只是把cmnet换成移动给的接入号就可以了,个别地区移动有设置用户名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