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系统时间差值的问题,大家帮忙啊

楼主:
        CTimeSpan span = SysStopTime - SysStartTime;
        CString s = span.Format( "Total days: %D, hours: %H, mins: %M, secs: %S" );

        int iMin = span.GetTotalMinutes();
        int iSec = span.GetTotalSeconds();
        CString Str;
        //Str.Format(L"%d", iSec);
        Str.Format(L"%d", iMin);

        GetDlgItem(IDC_EDIT1)->SetWindowText(s);
其中SysStartTime和SysStopTime分别是按开始和结束时的时间,均为CString类型,可最后显示的差值都完全不对!  各位高手帮我看到底差在哪里了!!谢谢喔!!!

网友:
大家太不讲究了!!  是我表达不清么?  不就是求个差值显示出来么? 一定有人会的呀!!大家帮忙啦,谢谢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