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WinCE开发环境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ARM920T核的高速ARM处理器EP9315,我用它做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要开发几个驱动程序和界面,还要用它控制,用WinCE做操作系统。我的电脑配置不高,256M内存,40G硬盘,剩余8G左右给WinCE,请问,我该安装哪些软件,安装时选择哪些必须的组件?谢谢了!我的QQ:84513278

网友:
那应该用EVC开发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主板的BSP板呢?CE系统是要自己搞,还是别人已经搞好了?
如果是自己搞,需要安装Platfrom Builder。开发驱动,最好也安装它。它的帮助很强大的噢!但楼主电脑的配置有些低,跑PB会很慢的。
界面开发可以EVC。

网友:
首先谢谢二位的答复。
开发板是我师姐买的,她当时做开发时用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到了我这届,导师认为WinCE更合适一些,就让我用WinCE操作系统做开发。我的课题是做一个CD机,要编写几个驱动程序(USB、串口、触摸屏、液晶屏、硬盘、DVD光驱和红外口的驱动),也要做界面和数字音频信号处理的算法研究。我现在没有主板的BSP,我问问师姐,看开发商有没有,师兄说,如果没有,就别用WinCE做开发,还是用Linux操作系统。
从9月下旬到现在,我一直在看linux的书,直到前两天导师跟我说了以后,我开始看WinCE的资料。我们12月10号左右就要开题答辩。我该怎么办,请求高人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好早买的开发板不知道现在开发商还会不会提供支持,如果要自己编译WINCE建议用比较好点的电脑,CPU主频高点,内存大点,硬盘有8G足够了。Platfrom   Builder可以到网上下载,如果用4.2程序开发用EVC,如果用5.0还是用Visual Studio 2005吧。一般BSP里面USB、串口、触摸屏、液晶屏和红外口的驱动应该是有的(开发板支持的话),自己只需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用Visual   Studio   2005好了

网友:
师姐是今年6月买的,一年的免费技术支持,我问了恒颐高科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说没有该主板的BSP,我该怎么办?请大家给点建议,好吗?我还是用linux操作系统做开发吗?

网友:
没有BSP,换Linux吧

网友:
感谢所有回复我的人!

网友:
高手云集呀  我 是 来 学习 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