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单片机、DSP、PLC、CPLD、FPGA、嵌入式这几中开发的区别???

楼主:
最近想学硬件开发,不知道单片机、DSP、PLC、CPLD、FPGA、嵌入式这几中开发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嵌入式:(我这么理解的)讲现代计算机智能控制应用到传统行业,提升传统行业的工作效率.对它的开发就是让计算机适应传统行业的改造过程.其它你提到的,应该都算是嵌入的开发

别的不太了解,
单片机的开发是:紧贴应用,基本是跟据应用,组织功能电路,然后单片机表达应用逻辑...

嘿嘿(全为个人小见)

网友:
PLC,又稱為工業計算機,稱定可靠,開發簡單,主要面對現場電氣工程師,但貴得要命。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大哥的回答,请大家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
另外想问问 PLC 行业开发人员的薪水水平,因为以前是搞应用软件开发的,现在想转到 PLC 开发,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
高度关注,和楼主一样想转嵌入式开发,以前学计算机的毕业搞了几年软件开发,关注各位前辈的经验之谈!

网友:
希望各位大哥继续踊跃发言!!!!!

网友:
(大声咆哮)怎么没人跟帖了,再不回答我要结帖了!!!!

网友:
硬件开发门槛比较高,而且还要适当投入点资金
如果是软件转过去的话可能刚开始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是搞嵌入式,建议从单片机开始,买块板来操作操作。

网友:
自己看www.siente.cn

网友:
单片机、DSP、PLC、CPLD、FPGA都是嵌入式的一种。

plc  和单片机的门槛比较低,适合初学者

DSP门槛比较高  涉及数字信号处理以及图像处理等

CPLD/FPGA  在两者之间吧

网友:
我正在学习中,
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伪随机序列发生器用FPGA怎么实现呀?

网友:
太簡單了

一般教科書上都有例子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虾的发言,持续关注中.......

网友:
所谓嵌入式,专指嵌入到其它系统内部,满足特定需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的概念非常广泛,只要是具有包含软硬件等计算机专有属性的系统都可以称之为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是指把CPU、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或接口集成到一片芯片内,加少量的外围电路就可以构成计算机系统的器件,目前常用的有MCS-51系列、PIC系列等器件,生产厂家很多、以8位、16位为主,一般没有操作系统,主要满足简单的控制需求。
目前以ARM为代表的32位CPU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单板机系统,可以加载Linux、WinCE等复杂的操作系统,可以满足复杂的需求。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也是嵌入式系统的一种,但是一般用于电气控制,已经预制了很多程序,用梯形图等简单的编程语言就能构成系统。PLC价格昂贵、应用简单、容易上手,一般用来实现工业现场复杂情况下的控制,应用领域有限。
CPLD和FPGA以往大多用于可编程数字电路的实现,使数字电路设计趋于简单和可更改设计。这几年随之FPGA的发展,内部可以嵌入微控制器核,来构建SoC(System on Chip),但是开发难度相当大。
DSP的优势在于信号处理,运算能力强大,但控制能力一般,一般往往用于视频分析等需要进行信号复杂运算的场合。

综上,建议初学者从单片机开始,由易到难。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结贴送分!!!!!!

网友:
好象出了点错,不知道分数送出没有,请查收!!!!

网友:
我也想学FPGA !!!

网友A(2010-05-10):
我是搞电子的多年了,现在想学习一下单片机,想从C51开始学,不知哪里有鱼群可以一起游的?请过路的大虾指点一下,感激涕零!!!